12V转3.3V,电流不超200mA,我应该选什么方案

楼主(2018-01-11):
    如题。现在DC/DC(sy8120、mps1470)和LDO(lm1117),是备选方案。到底怎么弄纠结啊!!!如果是用DCDC是不是可以选一个封装小点的4.7uH绕线功率电感。ldo的热耗散确实大了点

网友A:
    看你追求什么因素啊,成本,纹波,效率,个人喜欢用犀利杰的,价格和MPS略有优势或者相当,但是普遍效率要比MPS好,电感都差不多,用4mm的,如果尺寸紧张可以用0805或者略大点封装的,也便宜。国产1117价格低,纹波低,但发热大效率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追求什么因素啊,成本,纹波,效率,个人喜欢用犀利杰的,价格和MPS略有优势或者相当,但是普遍效率要比 ...

谢谢。之前没有这么小电流用DCDC的经验。最大电流不超过200mA,长时间工作应该在80mA左右,电感是不是可以用25*20或者20*16这样尺寸的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没有这么小电流用DCDC的经验。最大电流不超过200mA,长时间工作应该在80mA左右,电感是不是可 ...

    你要看下电感封装和对应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下电感封装和对应的电流

    这个倒是看了,以顺络当参考,2016的饱和电流是700mA

网友C:
    电感在电感值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实际通流需要,可以换小封装,建议2倍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在电感值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实际通流需要,可以换小封装,建议2倍余量

谢谢

网友:
    12V 转3.3V LDO功耗小才怪呢,这用有很多吧,、

网友D:
    看需求,对成本或者对EMC有要求的话优选LDO,如果对功耗有要求的话选DC-DC,如果什么都没要求的话就选LDO。

网友(2018-03-23):
引用 网友D:
看需求,对成本或者对EMC有要求的话优选LDO,如果对功耗有要求的话选DC-DC,如果什么都没要求的话就选LDO。

首先,DCDC对EMC的影响,不上M级别的,几乎没影响。
    其次,LDO的成本不一定低于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