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V 空气放电打地线把芯片打坏了

楼主(2018-01-12):
芯片供电从外部DCDC降压下来,ESD打端口地线,芯片就坏了,电源和地短路。
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
端口地线对PE加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A:
把产品拿过来我们给你免费测试

网友B(2018-03-07):
引用 网友A:
把产品拿过来我们给你免费测试

你是哪里的?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地平面不好

网友:
芯片没做防护?

网友(2018-04-15):
如还没有解决,截图出来看看.电源芯片还是主控芯片打坏?芯片是那个系列?静电防护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

深圳宝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

qq920708273

网友(2018-05-21):
怎么解决的,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