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PCB材料 ---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PCB材料 ---问题与答疑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点评):
拿到书,有问题写到这里就有了

网友:
18页上面,书上说不同规格的铜箔厚度会影响导电体的载流能力,信号传输的损耗程度。。。
这里的说的铜厚对信号传输的损耗程度怎么理解?指的信号的那些指标?

ray

网友:
2.3 铜箔的粗糙度和玻璃纤维的经纬影响,一般要多高的频率和速度才要关注?

普通消费级的射频链路需要吗?例如GPRS WiFi(2.4G 5G)10G频段一下物联网等产品

网友(点评):
“多少频率才关注”这种提法不好回复。从DK.DF拟合看,在3GHz以以使用统一介电常用仿真的结果与测试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个还与你走的长度及所用的buffer也有关系,对timing余量等都有关,最好的方式是先仿真

网友A:
3连问。。。。
22页上面
(3)具有特性阻抗的高精度控制,目前成为高速PCB 的一种重要特性要求。
怎么理解特性阻抗的高精度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连问。。。。
22页上面
(3)具有特性阻抗的高精度控制,目前成为高速PCB 的一种重要特性要求。

应该是整个传输链路都是阻抗一致的,严格匹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整个传输链路都是阻抗一致的,严格匹配吧

我是想问,这句话出现在了高速板材选择这一节,此语境下怎么理解?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问,这句话出现在了高速板材选择这一节,此语境下怎么理解?

高速板材的阻抗控制更精细,并且与使用环境和加工工艺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8-03-08):
高速板材的阻抗控制,和铜厚,设计,以及PCB制作的工艺都又关系,不同工艺控制的公差能力不一样。

网友:
感觉有些问题都清楚怎么做会好点,但是实际上并不这样那样去弄,或者说做的不理想的,貌似好多问题都限制于工艺能力

网友(2018-05-10):
    P21中的含胶量从大到小分别为:106>1080>3313>2116>7628;  而成本从高到低分别为:106>3313>2116>7628>1080;
    这个1080的含胶量如此高,但为何成本最低?而在P34中推荐半固化平的使用顺序为:7628->2116-> 3313 ->1080 ->106;
    以上导致我怀疑成本从高到低分别为:106>3313>2116>7628>1080这个排列是否为笔误?

网友(2018-07-24):
引用 网友A:
    3连问。。。。
    22页上面
    (3)具有特性阻抗的高精度控制,目前成为高速PCB 的一种重要特性要求。

    目前大多数厂家都是按照10%的误差控制的。是否说这个

网友C:
    15页,半固化片(pp)的材料与 不带铜箔的覆铜板材料一样吗,也是玻纤布?介电常数覆铜板与半固化片一致吗?

网友(点评):
不带铜箔的覆铜板材料习惯称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页,半固化片(pp)的材料与 不带铜箔的覆铜板材料一样吗,也是玻纤布?介电常数覆铜板与半固化片一致吗 ...

介电常数不一样的,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348&extra=page%3D1&page=1&&_dsign=72e09a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