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信号完整性仿真基础---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4章  信号完整性仿真基础

网友:
你好,我下载了书中配套的实例“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设计与高速产品应用实例A”,用sigrity打开TEST_BOARD_V1_demo.spd文件时出现问题,加载文件到最后会出现错误提示“At line 247790null) Incomplete SPD file”,我想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多谢!
我使用的是sigrity 2015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用了16.6版本或者以下的仿真软件,这个版本打开会报错,建议楼主使用更高版本去打开例如SGRITY ...

请问下有最新版本的吗?装软件也不好整啊

网友B:
64页图4-35 上面一句话,。。。因此应该使T点到接收器之间的传输线阻抗值等于基本传输线阻抗值得两倍,每个分支端接的阻抗也是基本传输线的两倍。

T拓扑是DDR2常用结构,但在PCB layout 中,经常统一规定阻抗值(单端50 ,差分100),没有特别关注T点到单个颗粒的阻抗值,产品做回来,也没有遇到因阻抗不匹配而出现的信号质量问题,是颗粒容错阈值高吗,还是其他原因?

如果按书上说的设计,DDR2的主芯片到T点50欧姆阻抗,那T点到颗粒就要100欧姆,实际作业中好像很难实现,老师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70页
减小串扰的设计规范
倒数第一条和第三条

嵌入式微带线是那种走线?

使用低速器件能减少串扰,是什么依据?除去成本考虑,高速连接器不更能减少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页图4-35 上面一句话,。。。因此应该使T点到接收器之间的传输线阻抗值等于基本传输线阻抗值得两倍,每个 ...

这个是最理想的情况,可以再前仿真中看下,这种情况波形是最好了,当然,我们实际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工艺等其他因素要做平衡,那我们DDR2 t拓扑通常的做法是在T点做端接,要想深入了解,可以按照自己想法做下仿真看是否是自己想象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页
减小串扰的设计规范
倒数第一条和第三条

参考P54中图4-14的埋入式微带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4页图4-35 上面一句话,。。。因此应该使T点到接收器之间的传输线阻抗值等于基本传输线阻抗值得两倍,每个 ...

1、个人理解,这个应是基本的理论分析,不考虑其他的,类似于并联后变为1/2
2、可以参考图4-28,后端分支看做25欧的负载,阻抗变化会引起波形问题,但是不代表就器件就不能跑起来,信号质量问题您还要看他严重不严重,正如您所说的,产品没问题,但是不代表信号波形没有变化,相对来说的
3、另外,判断信号的质量问题还和时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个人理解,这个应是基本的理论分析,不考虑其他的,类似于并联后变为1/2
2、可以参考图4-28,后端分 ...

貌似还真是那么一回事,用个101010的大概方波去试下,出来的波形会变的圆滑的有点象正弦波类似。反过来想想,如果T型都OK的话,技术那么成熟了,为什么后来的DDR3,DDR4等不沿用T了呢?都有各方面的考量吧。
有些问题估计是用了其他的技术去平衡掉了,但是不代表不存在吧

网友D(2018-02-24):
书中P52的仿真TD TR那4张 图片是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的?

网友E:
书中P68图4-45的带状线远端串扰近似为0,但是P69-图4-47中的带状线远端串扰还很大?图4-47是微带线的方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书中P52的仿真TD TR那4张 图片是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的?

AD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书中P68图4-45的带状线远端串扰近似为0,但是P69-图4-47中的带状线远端串扰还很大?图4-47是微带线的方正吧 ...

是微带线,扫描的是图4-46

网友(2018-05-10):
    请问P65的“”Stub Delay<=Trt*0.1“”中的Trt是指信号的上升沿(10%~90%)的时间?这个值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安全长度的适用条件有哪些?

网友F:
    P64中的“”并在最远端的负载处进行适当的终结“”,是一定需要终结?具体一般如何终结?看图是采用下拉串阻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P64中的“”并在最远端的负载处进行适当的终结“”,是一定需要终结?具体一般如何终结?看图是采用下拉串 ...

    一个示例,P62有简单介绍匹配技术,可以参考VTT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