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过孔仿真与设计---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5章  过孔仿真与设计

网友:
老师们,请教下,图中红圈的地方是因为仿真软件本身的问题么??

ray

网友:
第5章,书的第96页,公式里面的 Tr10-90 是什么意思?

ray

网友:
第97页,图5-6的 TDR是指什么?

ray

网友A:
能分享一下3d via wizard的软件么?感谢!      (官网登不进去,网上其他资源下载不了)

网友B:
这个我按书上的做的,但是出来的TDR阻抗曲线和书上的不完全一样,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R全名叫“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用来测试传输线的时域反射情况,是一种判断传输线特性阻抗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5.4 产品单板高速差分信号过孔优化仿真

这里除了书中所说的参数值,其它参数值应该是和5.2和5.3章节所说的一直,然后出的仿真图吧?比如材料同样是M6_3R5,叠层同样是14层相关的设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按书上的做的,但是出来的TDR阻抗曲线和书上的不完全一样,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请问下这个对应哪个案例图啊?这章都没看,等弄到软件先在整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个对应哪个案例图啊?这章都没看,等弄到软件先在整整看

第5章的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具体是指哪个呢,PCIE,QSFP+还是SATA信号过孔?

三种全部,三种差分线的仿真只给了过孔尺寸结构和最终的阻抗曲线,其它层叠设置都是按之前的一样来设置做的吗?

另外我出来的曲线和书中的有差别,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比如图5-64那个扫描结果,我仿真出来的16mil的阻抗控制在98,77到100.28,低阻抗区别有点大。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具体是指哪个呢,PCIE,QSFP+还是SATA信号过孔?

还有比如PCIe的阻抗一般控制85,那创建差分端口的时候阻抗设置肯定也是85吧,那下边的 Reference lmpedance 要改为42.5ohm吗?

ray

网友:
之前的例子是14层板,差分线表层走线4.5/8,内层走线3.5/6,阻抗100

那后面三种PCIE QSFP SATA,这些分别是多少然后得出的图中的阻抗曲线?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了解你的仿真文件差别在哪里,你方便的话,把图5-64的仿真文件传上来,我查看下文件设置是否有差异 ...

你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我校验了你的过孔建模文本,和书中一致,同时也跑了你提供的模型文件,确实和书中有差异,如下图所示 ...

谢谢解答,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E:
毛总,3D过孔建模的小软件能否发一下,

网友F:
第5章10页上面写的,起始层为第一层,线宽为4.5mil,结束层为第三层,线宽为3.5mil,这两个值如何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5章10页上面写的,起始层为第一层,线宽为4.5mil,结束层为第三层,线宽为3.5mil,这两个值如何得到的?

根据叠层和阻抗算出的线宽,做PCB的时候,一开始就会先确定叠层然后确定用什么材料,然后确定阻抗,然后算差分线线宽线间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5章10页上面写的,起始层为第一层,线宽为4.5mil,结束层为第三层,线宽为3.5mil,这两个值如何得到的?

叠层算好了有阻抗信息的,可以叫工厂提供,类似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叠层算好了有阻抗信息的,可以叫工厂提供,类似下面的

感谢!

网友:
请教第五章p96 p97对stub参数扫描,从5到53.7mil,这个参数在哪里设置?

网友:
已搞清楚,backdrill不能设0,否则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用个变量代替数值,就可以扫描变量了

网友:
P108的“Via”选项卡设置最后一项:“Diff Pair”里面的下拉“1、2、SE”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指定相互是差分对,及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3d via wizard的软件么?感谢!      (官网登不进去,网上其他资源下载不了)

这有一个连接可以下载: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24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毛总,3D过孔建模的小软件能否发一下,

这有一个连接可以下载的: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241-1-1.html

网友(2018-02-23):
请问毛哥和大家,我用的ANSYS 2017.1 desktop,用这个小工具generate project的时候好像不能成功parser,没有生成vbs诶。。。

网友:
仿真出来的图只是过孔的阻抗吗?引出的走线阻抗有反映在图上吗;另外如果ant-pad设置过大,会不会走线没有参考,影响走线的阻抗?

网友H:
老师有时间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文件,是我操作问题导致最后出现不了书本P119页图5-64曲线吗?
我按照书本一步一步设置仿真,能看到图5-56阻抗曲线图,再按照后面的设置图5-64的阻抗扫描曲线,是不是我的操作问题?这是部分操作和Via文件.

网友:
ansys 2017,没有生成vbsD:\捕获.PNG

网友:
ansys 2017,没有生成vbs,报错HFSS.vbs不存在。
毛哥,求助!

网友(点评):
这是via_wizad生成的,去的VIP 网盘上有安装文件

网友I:
就是拿via wizard按照第四章流程建过孔,最后generate project报的错,HFSS.vbs不存在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我也碰到了,问下,你们的解决了没

网友:
请问下如果是仿真连接器的引脚,也是相当于过孔,但是差别是只会有一对直接引出的走线。
那这种情况下,激励源怎么设置呢?

网友(点评):
上图或发例过来先看

网友J:
类似图片如下,想仿真这个高速连接器的反焊盘设计。
书里的例子是过孔的,我觉得连接器的模型应该也是类似,但是不知道激励源要怎么画,要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类似图片如下,想仿真这个高速连接器的反焊盘设计。
书里的例子是过孔的,我觉得连接器的模型应该也是类似 ...

这个试试看

网友K(2018-04-04):
引用 网友I:
就是拿via wizard按照第四章流程建过孔,最后generate project报的错,HFSS.vbs不存在

你这个问题搞定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在目录下有个vbs文件,把此vbs调入即可

网友K(2018-08-17):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问题搞定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

解决了 只要不安装在c 盘 这个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9-01-07):
过孔优化时双面背钻怎么设置?

网友:
是VIA WIZARD工具不能装到C盘吗?看来只能换电脑试了

网友L(2019-02-19):
毛总,您好:我学习《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设计》了,我参考教材准备完成一个过孔结构的优化工作,在书上5.3节未有参数扫描5-63之后的操作示意图,我是新手,能否提供一下后续还有那些步骤,设置那些参数能导出书中 图5-64 那样的结果。谢谢了,方便的话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2019-06-25):
请教下,回流过孔到差分过孔间距,这个参数如何进行扫描仿真?是改下图两个坐标参数吗?坐标参数一个正值一个是负值,这种怎么设置成如书中图5-62那样的范围扫描?

网友(2019-11-01):
同上,要下哈

网友(2020-05-22):
引用 网友L:
    毛总,您好:我学习《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设计》了,我参考教材准备完成一个过孔结构的优化工作,在书上5. ...

    解决了么?兄弟 后续怎么操作

网友(2021-02-08):
毛总,您好。请问下我的HFSS导入VBS不成功报错 Set oDesktop = oHFSSAP.GetAppDesktop()

网友M(2021-10-16):
引用 网友K:
    解决了 只要不安装在c 盘 这个就可以解决

    HFSS 装的是15.0. Via Wizard 是3.1 ,现在从C换到了D ,出现的问题从找不到VBS,到不能通信

    现在从两个软件从X换到D了,出现不一样的界面了

    现在从两个软件从X换到D了,出现不一样的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HFSS 装的是15.0. Via Wizard 是3.1 ,现在从C换到了D ,出现的问题从找不到VBS,到不能通信

    解决了,要用管理员模式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老师有时间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文件,是我操作问题导致最后出现不了书本P119页图5-64曲线吗?
    我按照书本 ...

    我也碰到 一样的问题了,问下,P119 页的图5-64  怎么不一样的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M:
    我也碰到 一样的问题了,问下,P119 页的图5-64  怎么不一样的
    点击Optimetrics下的ParametricSetup1进行Analyze,经过n年后可得出图

网友(2025-07-10):
    过孔仿真

    过孔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