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Sigrity仿真文件导入与通用设置---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6章  Sigrity仿真文件导入与通用设置

网友:
能否稍微详细的讲解一下,如何修改过孔,用来表述去掉过孔的在无连接层的非功能焊盘。谢谢

网友:
出光绘就可以统一设置的去掉非功能焊盘的,如果在POWER SI里面一个个修改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A(2018-02-27):
我用sigrity 2016的POWER SI 打开  提供的案例
用Check STtackup打开后发现pad Stack里面有很多相同类型的via8

1:这个是我们原来的brd转换成spd文件后自动将每一个via改了名字的原因吗?
2: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每个转换成spd后的文件注定会存在很多种相同类型的过孔比如像这个,
V-A8-F0 、V-A8-F1、V-A8-F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sigrity 2016的POWER SI 打开  提供的案例
用Check STtackup打开后发现pad Stack里面有很多相同类型 ...

估计是软件转换问题,我们这里用的没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软件转换问题,我们这里用的没这个

想问下高手sigrity 2016要另外再装吗?我已装的allegro16.6中没找到sigrity 20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高手sigrity 2016要另外再装吗?我已装的allegro16.6中没找到sigrity 2016。[/backcol ...

要另外装SIGRITY的

网友C:
我知道你是高手,顺便问下我昨天用吴川斌老师的"破戒大师"安装sigrity2016都没有成功,因为是在破解好了的allegro16.6的基础上面安装的,是不是分两次破解会有什么冲突呢?您这边是如何安装好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软件转换问题,我们这里用的没这个

那大神你用的是2016吗?我这个就是sigirity2016版本打开 老师的这个spd的案例 ,然后就这个这么多相同类型的过孔了

网友A:
我按照书中第六章的例子P136那里添加了电容模型(因为我电脑只找到了电容模型,电阻电感都找不到)
大家是怎么找到电阻和电感模型的呀
我在他加载模型的sigirity的默认路径的library里面都是电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书中第六章的例子P136那里添加了电容模型(因为我电脑只找到了电容模型,电阻电感都找不到)
大家是怎 ...

看文件名称,这个下面就是电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大神你用的是2016吗?我这个就是sigirity2016版本打开 老师的这个spd的案例 ,然后就这个这么多相同类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是高手,顺便问下我昨天用吴川斌老师的"破戒大师"安装sigrity2016都没有成功,因为是在 ...

设置一下这个看下,指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下这个看下,指向一下

谢谢高手热心的答复,今天已经试试好了

网友D:
    这个界面,如果双击其中一个界面回放大,放大以后如何切换到其他的界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文件名称,这个下面就是电容的啊

高手请赐教问题1:不同封装、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用同一个"Murata_Ceramic_Capacitors_Spara"模型吗?

问题2:电感和电阻的模型在哪里添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高手请赐教问题1:不同封装、不同容值的电容可以用同一个"Murata_Ceramic_Capacitors_Spara"模型吗?

...

问题1我改正一下:不同的封装和值,是如何对应选取模型的呢?里面的选择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1我改正一下:不同的封装和值,是如何对应选取模型的呢?里面的选择比较多。

问硬件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界面,如果双击其中一个界面回放大,放大以后如何切换到其他的界面,谢谢

又双击可回去选择其他的

网友C:
我主要学着做书里面那个案例的。
另外问题2:电感和电阻的模型在哪里添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学着做书里面那个案例的。
另外问题2:电感和电阻的模型在哪里添加呢?

一样步骤可加

网友C(2018-03-31):
引用 网友B:
看文件名称,这个下面就是电容的啊

他问的是:怎么找到电阻和电感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书中第六章的例子P136那里添加了电容模型(因为我电脑只找到了电容模型,电阻电感都找不到)
大家是怎 ...

兄弟:我也没有找到电感和电阻的封装。
          你现在找到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书中第六章的例子P136那里添加了电容模型(因为我电脑只找到了电容模型,电阻电感都找不到)
大家是怎 ...

{刚刚说错了。}
兄弟:我也没有找到电感和电阻的模型。
          你现在找到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问的是:怎么找到电阻和电感模型?

库里面没有当然找不到了
可以问硬件要,问厂商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库里面没有当然找不到了
    可以问硬件要,问厂商要

    你好,我买了毛老师的书,但是没找到软件在哪里下载,能给个下载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买了毛老师的书,但是没找到软件在哪里下载,能给个下载的链接吗?

    软件要自己去找了,问下度娘看下

网友(2019-04-17):
    同问电阻和电感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1我改正一下:不同的封装和值,是如何对应选取模型的呢?里面的选择比较多。

同问,这个电容模型是库里自带的吗?

网友(2019-07-11):
    器件模型 是否都要添加,如果添加我应该去哪里找呢,历程只给文件,书中其他的什么也没说,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怎么导入SPICE 模型进文件库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书中第六章的例子P136那里添加了电容模型(因为我电脑只找到了电容模型,电阻电感都找不到)
    大家是怎 ...

    你好,哪里有电容模型下载啊?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F:
    你好,哪里有电容模型下载啊?我一直找不到

    电容官网有

网友:
    想问一下Sigrity软件中只要选择电源和GND,对应的Pairing P/G Nets GND需要选择嘛,看有的教程有设置,有的教程没有设置

网友(2020-03-31):
    请问叠层的厚度,DK,DF值是多少?

网友(2020-10-16):
    1.电容模型是所有值都要添加吗?
    2.电阻电容模型只能向厂商索取,不能直接下载吗?

网友:
    导入PCB文件,如果有条件,还是尽量选择ODB++。这个兼容性。最好!

网友(2020-12-17):
    毛老师,我在第六章是,使用sp16.6  SPD2000仿真工具打开文件:TEST_BOARD_V1_demo时,打不开0000000000000,出现提示:At line 247790null) Incomplete SPD file.
    不知道是不是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