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QSFP+信号仿真---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7章  QSFP+信号仿真

网友A:
第157页,(3)说要在仿真分析前,把所有NET都选中,然后开始分析,不是只把之前所选的两对QSFP+信号 和 地 平面勾选上,就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157页,(3)说要在仿真分析前,把所有NET都选中,然后开始分析,不是只把之前所选的两对QSFP+信号 和 地 ...

与信号相关的需要选中,对信号参考和回流有影响的,全部选中是个很保守的做法,这个板子底层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底层是参考电源的,如果只选中信号和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信号相关的需要选中,对信号参考和回流有影响的,全部选中是个很保守的做法,这个板子底层线就是个很好 ...

谢谢 ,我按全选了,然后到了书中157页,点 start simulation,出现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按只选两对差分信号和地,然后扫描出来,如下图所示,但是和图7-27有点不太一样。我用的sigrity2016,是不是因为版本问题?书中的图是用什么版本扫描出来的?

网友:
图7-60,加的地,也是指参考地吗?如果参考电源平面是不是就应该加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按全选了,然后到了书中157页,点 start simulation,出现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建议可以切板后在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只选两对差分信号和地,然后扫描出来,如下图所示,但是和图7-27有点不太一样。我用的sigrity2016,是不 ...

会有点出入的,不同的软件仿真结果也是有差异的。另外书中各个模块仿真属于并行仿真截图的,截图也是一个过程文件,而案例是后来整理出的整体总的其中某一个。
如果大家认为可以提供最终的整套方案文件,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个人认为,仿真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最求波形的完美的,系统的稳定工作才是主要的,希望本书可以成为个人学习的入门参考,更深入的理解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下工夫

网友:
只要功夫深......
加油!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有点出入的,不同的软件仿真结果也是有差异的。另外书中各个模块仿真属于并行仿真截图的,截图也是一个 ...

非常感谢,切板是什么意思?是换一个PCB文件再仿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切板是什么意思?是换一个PCB文件再仿真吗?

可以参考图10-27所示操作

网友C:
仿真QSFP2的信号,是不是我在设定电源的时候只设定2.5V就好?包括在赋电容模型的时候,只赋2.5V相关的?我看那QSFP2参考的是第二层的地,和第四层的2.5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QSFP2的信号,是不是我在设定电源的时候只设定2.5V就好?包括在赋电容模型的时候,只赋2.5V相关的?我 ...

S参数是无源的

网友A:
即使是无源的,仿真的时候不选择GND,也是无法仿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无源的,仿真的时候不选择GND,也是无法仿真的吧。

要选中GND

网友C:
没能理解到你的意思,能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能理解到你的意思,能细说下吗?谢谢

提S参数可以不用设置电压

网友D(2018-03-07):
我的理解是生成port前要选择仿真的差分对和地,不用选电源。设置完port后全选。可是我遇到这种问题,在ADS频域仿真时插损的图形跟图中不一样,5GHZ时为-20多DB-30多DB了,觉得这个数值,信号质量都过不去,可是在时域仿真时眼图质量特别好。频域仿真又重新做了一遍设置,还是一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情况?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另外,在时域仿真时waveform怎么是一堆噪声的波形,这个是要对波形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生成port前要选择仿真的差分对和地,不用选电源。设置完port后全选。可是我遇到这种问题,在ADS ...

我看书操作的时候,也发现了,设置好PORT后,全选的话确实是和直选仿真的信号和地是不一样的。其它你说的我也不懂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提过,仿真时候重点关注和信号有关联的信息,QSFP是在第三层,参考的2层是地,4层是电源, 如果你不选中4层的电源,你可以看下现在的差分阻抗是多少?在POWER SI 里面可以看,然后才看下提取的参数是否对??
大多数仿真,个人觉得其实说白了就是优化链路阻抗:lol  其他的也不懂了: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生成port前要选择仿真的差分对和地,不用选电源。设置完port后全选。可是我遇到这种问题,在ADS ...

看下参考的第四层是电源还是地?这个案例要选第四层网络,感觉毛老师选的这个案例挺好的,有不一样的问题才能弄点东西,要不大多数都是默认的情况,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容易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生成port前要选择仿真的差分对和地,不用选电源。设置完port后全选。可是我遇到这种问题,在ADS ...

1、没有硬性规定要选电源,只不过第四层刚好是电源,如果不选的话,会影响阻抗,提取的参数就是不对的
2、波形你把时间坐标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C:
171 图7-73 在设置编码方式的时候,我的怎么没有64B66B 选项?只有No encoder 和8B10B 两个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71 图7-73 在设置编码方式的时候,我的怎么没有64B66B 选项?只有No encoder 和8B10B 两个选项?

请问你的软件是不是旧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软件是不是旧版本的??

2013不过我又遇到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咋解决

这个问题咋解决

这个问题咋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13不过我又遇到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咋解决

模型里面选32位的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型里面选32位的看下

老师,哪一步模型选择里选32位,还没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哪一步模型选择里选32位,还没明白,谢谢

还有其他错吗?我用2013的试了下,版本不支持5.1的

网友C:
图7-81眼图模板,数值怎么从规范中提取?老师简单举个例子吧,指引下新手。

网友C:
图7-88 这种公式是通用函数吗?如果我是其他高速总线,套用这个公式是否还使用?如果不能套用,大概应该怎么改?

网友:
图7-63 上面的函数公式是通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7-88 这种公式是通用函数吗?如果我是其他高速总线,套用这个公式是否还使用?如果不能套用,大概应该怎 ...

可以了解下S参数,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7-81眼图模板,数值怎么从规范中提取?老师简单举个例子吧,指引下新手。

一般规范中有标明的,有图示出来的

网友(2019-05-27):
    关于QSFP插损的判断标准,我没有下载到书中提到的规范,不过我按照书中列出来的公式计算,如下图所示;
    疑问:为什么速率越低,允许的最大插损也跟着降低?不合常理啊,根据公式,基频降降到一定值以下时,算出来的允许插损值是负的,比如100MHz的时候,允许的插损是-1.66dB。

    我们有个项目的走线超长了,想着降频应该就可以的,没想到算出来是这样的结论。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啊

网友(2019-10-01):
    想跟各位牛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