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SATA信号仿真 ---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8章  SATA信号仿真 ---问题与答疑

网友A:
弄不明白了,就有一个打X,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参数文件重新导进去就好了

谢谢!我试过了,重新做一遍还是不行。你是用的sigrity2017最新的版本吗?

网友:
试了下,那个有节点能连上一般都不会有叉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试过了,重新做一遍还是不行。你是用的sigrity2017最新的版本吗?

用2016的也可的

网友A(2018-03-01):
第6章的SATA信号中间有电容,把电容Disable了,加上电容前后端口总共8个端口,生成的S参数比较合理。如果把电容Enable了,加上电容前后端口总共8个端口,生成的S参数的插损就不太正常了,想明白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把电容Enable了,没有加电容前后的端口,以4个端口生成的S参数,只有RL,没有IL,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6章的SATA信号中间有电容,把电容Disable了,加上电容前后端口总共8个端口,生成的S参数比较合理。如果把 ...

我的S2和RX模块连接时也是X号,提示没有RX_OUT port口。我的处理步骤如下:
1.是我S2端口设置错误,重新设置一遍后还是同样问题
2.把RX删掉,重新放置,并设置后。就可以了。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不明白了,就有一个打X,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我的S2和RX模块连接时也是X号,提示没有RX_OUT port口。我的处理步骤如下:
1.是我S2端口设置错误,重新设置一遍后还是同样问题
2.把RX删掉,重新放置,并设置后。就可以了。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S2和RX模块连接时也是X号,提示没有RX_OUT port口。我的处理步骤如下:
1.是我S2端口设置错误,重新 ...

我没怎么看懂你说的。可是书中的做法就是把8个port拆分为2个4port口的,做4port时是分别把电容dis掉的,在system si仿真时S1和S2又分别加上了S1_C,S2_C的,我觉得挺顺畅的,只是在仿真时提示我内存不足,无法进行。其他的仿真也特别慢,您电脑配置是什么?内存多大?

网友C:
这个sata链路是不是也可以按照第七章的方法,在ADS中仿真,想试一下,因为我在SYSTEM
SI中仿提示内存不足,换个ADS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sata链路是不是也可以按照第七章的方法,在ADS中仿真,想试一下,因为我在SYSTEM
SI中仿提示内存不足 ...

按PCIE的哪章操作我觉得是可行的,QSFP信号没有电容,但是SATA信号是有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PCIE的哪章操作我觉得是可行的,QSFP信号没有电容,但是SATA信号是有电容的。

都可以的吧,就是提参数,跑通道,区别就是看你用什么软件而已

网友:
SATA和QSFP都一样的,不要被信号名迷惑,其实就是一个链路,不管他叫什么。
本来用的都是一样仿的,毛老师说有重复操作太多,不好,后来就改了不同的,其实都可以的

网友D:
204页,最下面,双击TX1 在Property 里 窗口右下角,我的不是Load IBIS 是什么 Edit SUBCKT...  是啥原因,那错了?

网友:
可以试下不同图标

网友(2018-04-09):
图8-10是怎么提取出来的,都是啥含义?没看明白,以至于8-74图处用到,也不知啥含义,还望老师能详解下,谢谢

网友:
图8-85 添加的mask 判决线文件给下吧 老师,谢谢

网友:
可以看是个坐标文件,按坐标画图,按占比,很多文档都有这样的模板的。
所有文件毛老师给的文档里面都有的。

网友(2018-10-18):
看来还得学习学习

网友:
信号仿真的问题

网友(2019-01-17):
引用 网友D:
204页,最下面,双击TX1 在Property 里 窗口右下角,我的不是Load IBIS 是什么 Edit SUBCKT...  是啥原因, ...

选的这个驱动错误!

网友(2019-04-17):
在后面仿真频域结果的时候,按书上的设置,最后运行仿真的时候报错,如下图: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报错重复的port。

网友(2019-08-15):
    200页那里的 把端口分为2个4-Port端口操作,我的软件那个Reduction 是灰色的点击不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E(2020-02-26):
    sata仿真章节中“时域测试规范”中“信号jitter最大容忍度为(0.18+0.34)UI”中的数据为什么采用的是Transmitted Signal Requirement表格中的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E:
    sata仿真章节中“时域测试规范”中“信号jitter最大容忍度为(0.18+0.34)UI”中的数据为什么采用的是Trans ...

    发送端引入的啊

网友(2020-04-23):
SATA信号仿真里为什么不加上耦合电容仿真呢?

网友:
SATA信号仿真里6Gbps错误,应该是6GTps

网友(2022-09-03):
#在这里快速回在network parameter面板下右击,matrix operations是灰色的不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