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DDRx仿真 ---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9章  DDRx仿真 ---问题与答疑

网友:
本章DDR仿真,用的是speed2000,拿到了对应的案例spd了,controller和对应颗粒的IBIS模型能不能提供呢。再就是speed2000仿真,怎么考虑PKG的影响?

网友:
模型上也可以加封装信息的吧,R  L  C设置进去?

网友:
    你好, 请问在SYSTEM SI中加载PKG时,供应提供的S参数部分如截图,一个PIN对用两个DIE,在互联是应该如何操作?直接一个PIN连接两个DIE吗?谢谢。

网友A:
    是这样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子吧??

    是一颗MEM有两个DIE,两个DIE还有一部分信号是共用的,所以分成两个不太合适吧,所以这里不清楚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颗MEM有两个DIE,两个DIE还有一部分信号是共用的,所以分成两个不太合适吧,所以这里不清楚怎么操作。 ...

    共用的也有PORT的吧?像上面图中的DQS0,是否可以这样子理解:一个MEM里面集成了2颗DDR颗粒?

网友C:
第245页,图9-63,按照文字说明,仿真选择地址控制组信号和一组数据信号分析,图9-63实际勾选的是地址信号和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245页,图9-63,按照文字说明,仿真选择地址控制组信号和一组数据信号分析,图9-63实际勾选的是地址信号 ...

    看的好仔细啊

网友B:
    1、使用SYSTEM SI进行仿真时,这个参数如何设置,有什么参考依据?
    2、目前仿真的是LPDDR3的眼图,仿真出来裕量很大,和供应商提供测试报告差距很大,不清楚是什么环节的问题,有没有用SYSTEM SI仿真DDR的,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使用SYSTEM SI进行仿真时,这个参数如何设置,有什么参考依据?
    2、目前仿真的是LPDDR3的眼图,仿真出 ...

    1\时序可以看数据手册要求
    2\仿真和实测不一样很难说是什么原因的吧,得看具体环境和条件,例如有些板DDR我们看到加的测试点是在线上的,具体位置是不确定的,实测时候有可能收发都是点的同一个点??或者把过孔刮开靠近芯片测试的,但是有些信号是表层拉出来很长一段打孔的,这时候这个孔是在中间的,都有可能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ng】,点击【ok】按钮之后出现提示框”NO POWER PIN CONNECTTED . SELECT ONE POWER PIN AT LEAST“。不太清楚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应该在哪里添加power pin。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这个会自动识别的,看看会不会是电源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是不是中途修改了什么设置?按照提示修正一下在跑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我也是到这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没有找到原因,就没有进行下去。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请问下,ddr仿真的时候VRM设置那步是如何增加VRM component的?

网友F:
请问下,ddr仿真的时候VRM设置那步是如何增加VRM componen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ddr仿真的时候VRM设置那步是如何增加VRM component的?

貌似要新建一个,LINK上去

网友G(2018-05-10):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auto pin mapping之后点击ok按钮出现no power pin connected; 现在停止走不动了,有出现此异常的工程文件,哪位大师有空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毛大师,麻烦有空帮忙看ddr仿真的一个问题,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ng】,点击【ok】按钮之后出现提示框”NO POWER PIN CONNECTTED . SELECT ONE POWER PIN AT LEAST“。

网友:
电源串了个电阻,前后网络不一致,导致匹配不上,改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已经找到原因,默认的电源设定是错误的,需要设定bus group完成的最后一步手动修改。不知道其它人是不是这样,我修改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DDR仿真出现speed2000 package simulator停止工作

DDR仿真出现speed2000 package simulator停止工作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一样的现象,保存参数后没有修过网络等参数,还是有这个提示,同问?

网友:
I7+ 8G + 1050显卡都不行,那这个仿真最低要求是什么配置的电脑啊,不过换差点的台式机不会报错,但一直在  Extracting trace/pad parameters ..., 几个小时都一直不动,估计哪里设置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网友H(2018-08-07):
引用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网友(点评):
照书上的 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还么有

网友(2019-05-14):
在哪可以下载到程序

网友I:
书上P304页,请教一下,此处电源网络合并,NET Manager选项卡中,右键时“Detect Extended Nets”为什么是灰色的?如何不变灰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书上P304页,请教一下,此处电源网络合并,NET Manager选项卡中,右键时“Detect Extended Nets”为什么是 ...

@EDA365特邀版主 版本help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的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ddr仿真的时候VRM设置那步是如何增加VRM component的?

    这个改如何操作啊!都没有找到那里设置

网友(2019-10-22):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auto pin mapping之后点击ok按钮出现no power pin connected; 现在停止走不动了, ...

    模型检查有问题你咋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245页,图9-63,按照文字说明,仿真选择地址控制组信号和一组数据信号分析,图9-63实际勾选的是地址信号 ...

    你的模型没有问题吗

网友:
    DDR时序怎么看? 有波形,但是不清楚该怎么分析

网友(2019-11-27):
    编辑过的fpga模型能提供不

网友(2020-01-09):
    第九章有完整仿真过,没有报错的同学吗?

网友(2020-05-17):
    DDR有仿真通过的吗?我按书本操作,也没报错,到仿真时,一直没反应,提示如下:
    Loading case file into SPDSIM ...
    Simulation Start ...
       Extracting trace/pad parameters ...

    有大神碰到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看我发的帖子,下面有解决办法

网友(2021-08-15):
Stratix5_DDR.ibs模型读取报错

网友(2021-12-19):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在进行ddr仿真的时候,操作到书中P241,“3.添加模型”,执行完【Auto Pin Mappi ...

没有把0.68V改为1.3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E:
DDR 仿真中失败,是什么原因?如图

这个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求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