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PCIe信号仿真 ---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10章  PCIe信号仿真 ---问题与答疑

网友A:
想问下,第7章QSFP信号用ADS时域仿真的时候,放TX的时候让RX端接。第10章同样的PCIE信号,仿真TX时候没有说让RX端接,RX用了Xtlk.AMI模型,分别出TX和RX的仿真结果。Xtlk.AMI模型是什么意思?

第10章PCIE用QSFP的仿真方法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QSFP的仿真方法用PCIE的也可以?

Xtlk._Tx_AMI和Xtlk._Rx_AMI也是分别添加s5gx_ami_tx.ibs和s5gx_ami_rx.ibs模型吗?

网友B:
请看图10-74和图10-86,后面也是模拟接的RX的

网友A(2018-03-01):
引用 网友B:
请看图10-74和图10-86,后面也是模拟接的RX的

您没有回答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书上图10-74和图10-86这两个,没有详细说明,能详细说一下吗?而且图片看的也不清楚。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没有回答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书上图10-74和图10-86这两个,没有详细说明,能详细说一下吗?而且图片看 ...

都是可以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仿真通道链路,就是用了不同软件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第7章QSFP信号用ADS时域仿真的时候,放TX的时候让RX端接。第10章同样的PCIE信号,仿真TX时候没有 ...

好问题,,,正是我所问的。xtalk模型是什么意思,和端接差分电阻有什么区别?书上提了是为了更好的显示噪声和串扰。另外,也注意到了XTALK—tx ami模型选择的是QCD模型,XTALK—rx ami里书上没有显示选的什么模型。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期待大神的解答

网友:
其实不管它叫什么,有激励和接收端,中间叫什么不重要的。 xtalk可以从字面上理解,那个不是XTALK模型,也是加的AMI模型的

网友(2018-05-17):
图10-35  channel Filter 对话框,勾选Crosstalk 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电容两端的网络互连吗?那么通道的S参数包含了电容的影响了吗?

是不是8章 sata的的端接电容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提取S参数?

网友C:
286页 表10-3 回波损耗的限定标准和 176页 图7-88 判决曲线公式 二者看不一样,使用哪种公式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6页 表10-3 回波损耗的限定标准和 176页 图7-88 判决曲线公式 二者看不一样,使用哪种公式怎么选择?

看规范要求

网友(2019-06-22):
麻烦问下,这种pcie类的金手指,提取的时候node在线末端,大致在金手指焊盘的中间,提取出来相比bga类的焊盘差异很大,损耗反射都差的离谱,如何设置才能提取出符合实际的参数?我的最新的一个帖子有问,能否帮忙解答下,我看书里面也没什么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