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电源完整性仿真 ---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11章  电源完整性仿真 ---问题与答疑

网友:
请问:306页,添加电容模型时,选中电源,[Assign}按钮为何是灰色禁用的?
加了MURUTA的电容库
16.6版本

网友A:
不会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软件问题吧?

确实是,,这个版本有问题,更新就好了

网友B(2018-02-18):
老师,书中11章有如下5个问题想请教下:
1, 134页PAD STACK中 outer diameter ?点选孔时,软件会自动生成的孔内径
   问:比如8/18mil(孔内径8mil)的过孔,outer diameter 是填8mil吗?

2, 304页, 电源网络合并,能否用Merge Selected Nets 命令,有区别没?
3. AC 仿真时会弹出
   The SNP is out of the frequency range of the simulations?

4,  310页,电感 磁珠改成的阻值是器件手册的直流电阻吗?比如0.05R
5,324页,分立器件怎么理解?

      是不是只设置,合并电源网络处的器件
   如305页2.5V的R265 ,L7, L8的阻值,其它的器件不用理会?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书中11章有如下5个问题想请教下:
1, 134页PAD STACK中 outer diameter ?点选孔时,软件会自动生成 ...

PS134页.在做IR Drop仿真时,比如1V8.
问: 是不是只选该电源上孔类型,设置孔径,铜厚,还是可以不用设置?

网友(点评):
allegro设的带了过来了,根据实际项目,可以设置

网友C:
设置VRM模型,VRM连接引脚时,link和ulink都是灰色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VRM模型,VRM连接引脚时,link和ulink都是灰色的,请问怎么解决?

选中焊盘以后就不灰了

网友D:
326页用12V_extendedNet做dc仿真,出现错误Error#10:No loop could be generated during voltage drop computation! "check Rrrors/Warning"里只有一个u2连到两面的警告,怎么解决?怀疑过孔问题,把via10的plating thickness设为0.01mm也没有效果啊

网友(点评):
是版本的问题,请用17.2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6页用12V_extendedNet做dc仿真,出现错误Error#10:No loop could be generated during voltage drop comp ...

没有回路,检查下网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VRM模型,VRM连接引脚时,link和ulink都是灰色的,请问怎么解决?

要选中node

网友(2018-06-05):
确认两个问题1.在生成Port 的时候,是供给芯片(表11-1)都要设定端口吗?
2.是要给供电模块(表11-1)都要设定电源虚拟VRM吗?

图11-35 中Connection Report 这个对话框我怎么调不出来,怎么操作?

谢谢,老师

网友(点评):
ac 仿真设PORT ,DC 设sink. 照办例子做,例子每步都写清楚了

网友:
表11-3 的电流密度数值,是基于走线或铜皮得出来的吧,适用于过孔吗

网友(点评):
顶一下,期待回复

网友(点评):
适合,计算孔的有效面积

网友(2018-09-07):
    我看p300的目标阻抗公式以及后面P316对AC的目标阻抗设定“Ref”值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直流分量的影响,这样完全抛开直流影响的估算方式好像不是最恶劣情况吧?这样的结果好像不是很合理!

网友E(2019-01-10):
请问各位,关于11.4.1节AC仿真部分,最后输出结果在低频段为什么不是平坦的,是哪里没有设置好么?另一幅为书上的原图。谢谢!
------------------------------------------重新编辑一下-------------------------------------------
后来论坛查到,这是VRM低频段的特征阻抗曲线呈开路特性,不像书中的图11-44,但我按书中设置了,补贴一图。请问VRM按以下设置成等效的毫欧级电阻是否设置正确了?是否还有其他需要设置?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关于11.4.1节AC仿真部分,最后输出结果在低频段为什么不是平坦的,是哪里没有设置好么?另一幅为 ...

    目测你仿真的图和书上的图,结果都没问题,直流段开路显然是没设定VRM或VRM设定低阻值没加载上

网友(2019-02-19):
引用 网友F:
    目测你仿真的图和书上的图,结果都没问题,直流段开路显然是没设定VRM或VRM设定低阻值没加载上

    暂时还没找到造成差异的原因,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0-03-01):
老师,这部分跟着一步一步来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现在有个疑问,关于开路和短路的设置问题,目前书中这部分AC仿真是短路测试模式,我想设置开路测试模式,去网上搜索一边后发现,应该是改port或者vrm部分,port部分改成hook+,-后或者vrm部分我把那个自定义阻值设大了,或者去掉vrm,仿真后波形都和书上那种理论都不太对。能否细说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0-12-23):
引用 网友D:
    选中焊盘以后就不灰了

    NODE是焊盘中间的点吗?我怎么选中了还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