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PI仿真平台电容模型高效处理 ---问题与答疑

楼主(2018-01-12):
第14章  PI仿真平台电容模型高效处理 ---问题与答疑

网友:
关于电容模型其他计算方式问题,可不可以通过电容S参数通过某软件直接转化成RLC模型,比如 直接转化HSPICE?或者直接用RLCG模型等效出来?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书上的例子就是从S参数转为RLC

网友A(2021-07-21):
毛老师 处理ODB小工具在哪  可以发一个到我邮箱么momo.xiaobai@163.com

网友(2022-12-01):
引用 网友A:
毛老师 处理ODB小工具在哪  可以发一个到我邮箱么

要申请 在首页 可以先下载  在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