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出现的奇怪问题,求大神回答;

楼主(2018-01-12):
我设置的allegro的快捷键,如:我设置了M为MOVE功能,然后我想用MOVE的功能,在按键盘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了N键,然后再按回M键,发现M键失效了,其它快捷键也失效了,非要用鼠标点击软件的图标才能用;   我把软件重启一下,快捷键功能又正常了,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大神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有时候命令需要回车,如果command命令栏里面几个快捷键叠加,也是不能执行的

网友:
    是不是激活什么SKILL了,导致命令没结束

网友:
    N是什么快捷键

网友B:
    按了N,要先把N这个无效命令删除先,再按别的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了N,要先把N这个无效命令删除先,再按别的快捷键

请问如何删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命令需要回车,如果command命令栏里面几个快捷键叠加,也是不能执行的

哦,是的,找到原因了,按了一下回车键,再按快捷键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左下角的命令栏,按了N,再按M。显示的是NM,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回车,一种删除。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