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设置等长(SigXplorer),这个功能如何使用,请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8-01-12):
allegro中设置等长(SigXplorer),这个功能如何使用,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啦

网友:
我也是搞了好久啊,不会啊

网友:
这几个器件的连接顺序按你PCB中的连接顺序来,然后 setup里面再按你想要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点开 SETUP 里面的规则设置界面,就知道了,

网友A:
這份文件是我很久以前寫的 , 給你參考.

Allegro SPB SI 等長設定方式.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份文件是我很久以前寫的 , 給你參考.

谢谢啦

网友(2020-07-31):
学习下,不过一直不理解在sigxplorer设等长跟在MGrp中的Relative Ddelay设Delta tolerance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