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 中 T型 拓扑结构怎么设置等长?FPGA 到两个并联的DDR

楼主(2018-01-12):
    求教~allegro 中 T型 拓扑结构怎么设置等长?FPGA 到两个并联的DDR

网友A:
    因題目不夠清楚 , 因此無法很明確地回答 , 大致作法如下
    1.  先用 net schedule 把原來的鼠線型態改成中間加入 T點的分支狀鼠線.
    2. 在Constraint manager  的 Electronical Consstraint 看你的等長是相對長度的等長還是以之長度的等長來選擇是要用 Reltive Paragation delay 或是 Min/max paragation delay 來控制.
    3. 建立 pin-pair
... 其他的操作論壇中有 , 請自行搜尋

网友B:
    如果要分支也等长,需要设置T点分三段设置等长,如果不需要分支全等长那就直接设置PIN对等长即可,打孔往中间靠,不够就绕一小段分支线

    建议: 你先不管空间什么的,把器件放对称,孔打中间,然后连线,整明白了在按实际情况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題目不夠清楚 , 因此無法很明確地回答 , 大致作法如下
    1.  先用 net schedule 把原來的鼠線型態改成中間 ...

谢谢~目前是按照建立T型连接点,然后绕等长,目前卡在等长目标线上,因为有好几短线,不确定绕哪段,pinpair还没设置,我先把pinpair 处理些下~我建立T型连接点步骤 是先取第一个DDR的pin 到中间连接点,再选FPGA上的pin ,然后回到中间连接点,再去选第二个DDR的pin ,然后回到中间连接点,这样是否正确?还是先连DDR的最后再连到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分支也等长,需要设置T点分三段设置等长,如果不需要分支全等长那就直接设置PIN对等长即可,打孔往中 ...

谢谢~目前是两个DDR走线基本一样,FPGA统一往上走,然后分别向左右DDR连接,是否可以只需要保证往上那段线等长?我对T型绕等长不是很理解=-=然后设置如果设置pinpair 要怎么设置?直接选 FPGA到电阻?

楼主:
    这图片怎么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題目不夠清楚 , 因此無法很明確地回答 , 大致作法如下
    1.  先用 net schedule 把原來的鼠線型態改成中間 ...

    T型连接点太麻烦了,刚才想个办法,FPGA 到两个DDR 分别设置pin pair 设置两组matchgroup ,分别等长。。。

网友:
    表层扇出都是一样的,内层两边保证差不多就好了,一层就可以连完,其他就绕公共端,
如果设置T点会复杂点,如果不要求每个分支全部等长的话,没必要设置T

网友:
    楼上这个方法好!

网友:
    T型设置容易出错,你直接设置单片的规则,但是你设置之前先自己把孔到2片的这段线等长,这样你就只需要绕公共端,然后2组等长就一起等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