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件属性编辑中出现一栏黄色底纹的属性,怎么去除

楼主(2018-01-12):
    各位好,我在编辑cadence 元件属性时,发现一栏黄色底纹的属性(如图中所示),怎么去除?

网友A:
    好像一直就有那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一直就有那个的吧

怎么让它默认只显示一行啊?

网友B(2018-04-03):
    先搞清楚 Instances 和 occurrences 就知道黃色底紋的屬性是幹什麼的。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6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 Instances 和 occurrences 就知道黃色底紋的屬性是幹什麼的。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