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排阻XNET

楼主(2018-01-12):
DDR设置等长时首先要把串联的排阻设置XNET,我设好后发现排阻的PIN脚顺序关联错了,导致PIN Part对不上管脚,我的排阻顺序是1 5 2 6 3 7 4 8也是这样填入进去的,就是不知道哪儿出错了,求指教

网友A:
你是XNET错还是规则错啊? 删了重新设置看下?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看看是不是哪里没弄过好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04e4b9f5

网友:
排阻顺序是1 8 2 7 3 6 4 5 按这样填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也是这样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看看是不是哪里没弄过好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extra ...

我也是这样设置,在建立XNET这一关节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赋予模型

怎样改变模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XNET错还是规则错啊? 删了重新设置看下?

建立XNET这节就了错了

网友:
    你看下你排阻的封装是不是这样对应的

楼主:
设好后XNET后,进行PIN对PIN设置等长,为什么我这样选PIN对PIN,点击OK左边图怎么会有16对,应该是4对才对

网友:
    删掉再建模型呢? 你先看清楚器件的管脚顺序没有?

网友:
    PIN对是两两配对的话本来就有那么多,只是你需要的是4对而已,一个个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好后XNET后,进行PIN对PIN设置等长,为什么我这样选PIN对PIN,点击OK左边图怎么会有16对,应该是4对才对

这个不影响的,你选你需要的设置规则就好

网友:
    排阻的单个电阻的引脚位号写在一起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2018-03-25):
    差分对有XNET是先设置PINPAR在来设置差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