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闪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14):
allegro17.2闪退是什么原因 有人遇到过吗?现在一打开软件 大概5S的样子就自动退出去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软件破解问题吗?

网友A:
有可能是skill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skill冲突了。

都没有安装skill

网友(2018-05-22):
    我安装也是闪退,一样的

网友(2019-05-14):
    解决了吗?解决了吗?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5-09):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5-07-08):
    后来解决了么,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