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杂音问题

楼主(2018-01-15):
MTK平台,搜台可以搜到18-21个台,但是有1-2个台杂音较大,目前采用各种方案均无效,各位同志有有效的解决方案没。或者相关的思路,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耳機線當天線嗎?>_<|||

楼主:
是的,已经找到原因跟措施了,,,唉,可以无法导入。

网友A(2018-02-24):
引用 楼主:
是的,已经找到原因跟措施了,,,唉,可以无法导入。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TP的工作频率被倍频到FM的范围去了,利用铜箔将TP与前壳隔开就好了,干扰也会降低很多,但是这个措施会影响到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