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6.6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1-15):
16.6破解不了,见下图是什么原因压?安装后按照破解流程后无法打开6 x" f3 U3 b% [, k

网友:
license 有问题,读取不了吧

网友:
要按说明一步一步来。你肯定有的跳了,重新破解吧。

网友:
安装这个软件就是有些麻烦,一步没做好就会有问题。好烦的

网友:
破解生成license的时候没搞对,我也遇到过

网友:
对,是license破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