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skill edit pad

楼主(2018-01-15):
想编辑板内pad的参数,不知使用什么函数?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一般公司不允許layout直接在Allegro修改PAD修改資料,
Regular PAD : 採用正片設計時,實際看到的PAD形狀與大小。
另兩個則用在負片層。
細部說明可以看一下Allegro的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公司不允許layout直接在Allegro修改PAD修改資料,
Regular PAD : 採用正片設計時,實際看到的PAD形狀 ...

如果不修改,只是想获取pad参数,请问使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取pad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修改,只是想获取pad参数,请问使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取pad的参数?

這就比較麻煩了,
PAD的資料,用你貼Edit的圖示,就可以看到。
Ex: 圓的Circle, PAD直徑看 Width.
一般公司都會對於PAD做統一命名。
EX: PTH : C103R80, 表圓PAD直徑103 mil, 鑽孔80 mil.
或SMD : S80X24  表示80mil*24mil的方P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修改,只是想获取pad参数,请问使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取pad的参数?

    pin->defin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