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的原理图导入AD的软件是否会存在丢失现象

楼主(2018-01-15):
protel 99 的原理图导入AD的软件是否会存在丢失现象,请大神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Protel 99

网友A:
99的原理图导入AD会存在网络节点丢失的可能,需要好好检查。建议先从Protel 99 导出网表,再把网表导入AD进行PCB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的原理图导入AD会存在网络节点丢失的可能,需要好好检查。建议先从Protel 99 导出网表,再把网表导入AD进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導入AD13倒是沒有發現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