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让DRC检查项目做成模板文件

楼主(2018-01-15):
现在每次做了新项目,在做DRC检查的时候,对于检查项目都得每项重新设置Setup->constraints->Modes...,有没有办法让导入曾经设置好的检查项目参数呢?

网友A:
可以的,导tech file

网友B:
你是想让它像MENTOR那样直接出一个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让它像MENTOR那样直接出一个单?

谢谢回复。我要做的也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后来自己研究了,好像是不行。软件已经把设置打包在一份Technology File。。。里面了,单独想设置文件进行覆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放弃了。
也不可惜。目前17.2的设置更加直观了。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导tech file

谢谢,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