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触点最大开关电压

楼主(2018-01-15):
设计时没有考虑过220VAC电压,所以选择继电器参数如图所示,用220VAC测试负载是一个200度的灯泡,也没有问题。请问有什么隐患吗?

继电器参数

继电器参数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有文檔,下班上床。^_^

网友A:
最主要是接點壽命,影響操作次數。

另一點是,接點還是有接觸電阻值Contact Resistance)的,功耗過大會熔化黏住,最好有電弧保護Arc Suppressor 或稱 Snubber)電路。你要多測幾次,有時候一開始正常,但最後就黏住不會動了。

Maximum Switching Voltage
The maximum open circuit voltage which can safely be switched by the contacts. AC and DC voltage maximums will differ in most cases.
Maximum Switching Current
The maximum current which can safely be switched by the contacts. AC and DC current maximums may differ.
Maximum Switching Power
The upper limit of power which can be switched by the contacts. Care should be taken not to exceed this value.
Maximum Carrying Current
The maximum current which after closing or prior to opening, the contacts can safely pass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temperature rise in excess of their design limit, or the design limit of other temperature sensitive components in the relay (coil, springs, insulation, etc.). This value is usually in excess of the maximum switching curr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是接點壽命,影響操作次數。

另一點是,接點還是有接觸電阻值(Contact Resistance)的,功耗過大 ...

Small Signal Relay Techincal Info.pdf

楼主:
谢版主回复, 受教了, 灭弧电路从网上查了一下,用热敏电阻会好些吗? 怎么选择呢?

热心人!: 5.0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_<|||
热心人!: 5
RC 電路或 MOV、TVS Diode 較多人用。有文檔!下班給你。^_^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复, 受教了, 灭弧电路从网上查了一下,用热敏电阻会好些吗? 怎么选择呢?

谢版主

楼主:
公司用欧姆龙的继电器,出现线圈通电后不吸合,供应商FAE,说要么线圈有问题,要么继电器弹簧片坏了,线圈我测量了一下两端都有电压, 拆了一个坏的继电器看了下弹簧片也没问题(用镊子按一下,还能弹回去)。 请版主分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用欧姆龙的继电器,出现线圈通电后不吸合,供应商FAE,说要么线圈有问题,要么继电器弹簧片坏了,线圈 ...

哈!這個可能要神醫來把脈。

線圈即便斷了,兩端還是有電壓吧?斷電後量電阻可能較準,繼電器規格中有一個線圈電阻Coil Resistance)指的就是這東西。

遇過下列問題給樓主參考︰
  • 如果是雙擲接點(SPDTDPDT),檢查一下是不是黏在另一端接點了?
  • 接點熔蝕而黏住的繼電器,有時候震一下或敲一下,接點會再度分開。所以檢查的時候要小心,也許是碰撞後又恢復正常了。
  • 機械式繼電器是線圈電流驅動,通常需要數十 mA 的電流,搭配 OCOD 門電路驅動,不宜用 MCU GPIO 直接控制。
  • OC 門或 OD 門電路如果設計錯誤,驅動電流不足也會發生不搭接的問題。尤其是 PNP OC 門,常常有人把線圈放在射極Emitter),這種錯誤會成接點不搭接,或是搭接力道微弱、接點彈跳等問題。

簡單來說,你提供的資料太少,我只能猜測及提供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复, 受教了, 灭弧电路从网上查了一下,用热敏电阻会好些吗? 怎么选择呢?

各種滅弧電路Arc Suppressor)優缺點

沒有空間考量又想要便宜,一般就用 RC 了!

Technical Informatio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复, 受教了, 灭弧电路从网上查了一下,用热敏电阻会好些吗? 怎么选择呢?

RC Arc Suppressor 有人做成一顆器件來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回复, 受教了, 灭弧电路从网上查了一下,用热敏电阻会好些吗? 怎么选择呢?

RC Arc Suppressor 電阻值和電容值的計算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 Arc Suppressor 電阻值和電容值的計算方式。

看看,再薅一锭银子

网友:
这个讨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這個可能要神醫來把脈。

線圈即便斷了,兩端還是有電壓吧?斷電後量電阻可能較準,繼電器規格中有 ...

我日,找到问题了,是因为炉温导致的继电器故障,通过测试30个继电器有11个鼓包的, G6K-2Y-F这款,炉温要求230°不超过30s而我们所用的炉温230°在32s,继电器这颗料还过了2次炉。

网友:
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强电搞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