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采样电阻

楼主(2018-01-16):
  设计用70mΩ的合金电阻来检测大电流,最近有一个样品是坏的,后续测量合金电阻发现变成10几KΩ了, 这是为什么?
    补充一下:
    1.拆下合金电阻实际测量为1.6KΩ,没有烧糊烧穿的迹象,阻值变大不太理解.    更换此合金电阻后,电路工作正常.
2.之前碰到合金电阻烧糊的,PCB板上的焊盘都烧掉落了,这种现象好理解应该是大电流超过了合金电阻的功率限制.

    3.我的理解是还是电流过大导致器件损坏.   我查看PCB设计,有一段走线只有0.5mm,承受不了大电流,但如果是大电流出的问题,不应该是PCB上走线被烧断,但查看PCB没有此迹象,有点矛盾....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有可能來不及燒掉,大電流就沒了,但電阻已經受傷。^_^

网友:
    資訊不足!就現象來看推測是功耗不足造成老化。

网友:
    足!就現象來看推測是功耗不足造成老化。+

楼主:
    我的判断还是电流过大损坏,至于说大电流未找到怎么来的,但这个PCB走线还是得改.

网友:
    大电流 10A 都是用的2耗欧的合金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