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使用9.4版本仿真SDRAM的SSN趋势

楼主(2018-01-16):
本人第一次发帖,仿真流程也不复杂,所以简单描述下。

使用的驱动模型:
pq37lite.ibs
t66a.ibs

操作方法如下:
1.后仿中加载模型后,指定要仿真信号驱动电平
2.打开分析PI效应功能

3.模型中必须有描述【pin mapping】,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

4.选择一个ddr网络如sdram_dq0,自动关联出其他网络,虚线显示

5.将信号网络导入前仿里面,并勾选电源“2V5”及“GND”,这一步也是必须的。
6.剩下的就是打开示波器看波形了,发送端D1写数据波形

7.接收端看到的SSN变化趋势,由于关联了DQ0~DQ15,软件认为是全部IO口同时切换的情况。

8.将DQ8~DQ15强行拉低,得到的结果有所改善

9.软件运行仿真速度很快,若仿真更高频率的信号,建议使用spd2k那样的2.5d软件来仿。

网友:
顶一下,另外请问下你仿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好还是不好啊?

网友:
9.4版都可以仿100G速率了,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2018-03-08):
学习,兄弟有联系方式可以加么,qq:1601881484

网友(2018-04-19):
不错,一直用ADS跑,比较麻烦,学学这个

网友(2018-06-13):
现在就是差模型了

网友(2019-01-25):
    能不能给个9.4版本的软件安装压缩包?85447089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