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LINE里面如何挖槽

楼主(2018-01-16):
各位大神,allegro的板框里面如何挖槽呀?我要上螺丝,挖一个过孔!

网友A:
直接放个outline的shape,然后copy shape到routekeepout(扩大)

网友:
    可以直接放一个开孔焊盘,要是非金属化的就改下过孔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个outline的shape,然后copy shape到routekeepout(扩大)

copy shape到routekeepout(扩大)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打个VIA,孔径设置你需要的大小,简单吧
防止孔被赋予网络,可以放个禁布区给他,如果要接网络的就直接连,也不用改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copy shape到routekeepout(扩大)是什么意思呀?

z-copy 外扩大

网友:
    我一般是放一个outline 然后再放一个比OUTLINE大0.5MM的 routekeepout

网友:
    可以放置大焊盘的方法放置一个过孔这就是金属化安装孔(注意做routkeepout),也可以用shape或则line的方法在outlie层画出板框这种一般是非金属化的螺丝孔

网友:
    在outline层   画个圆就好了!

网友:
    直接建个package吧,npth孔不需要增加焊盘,螺丝孔的尺寸也就那几种,要用的时候直接调进来,这样其他板子要用的时候也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网友B:
    直接在outline层画一个圆就好了,这个圆的大小和你的螺丝孔大小相同就好了,这个层都是边框,你画了个孔,制作的时候就会给你做一个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outline层画一个圆就好了,这个圆的大小和你的螺丝孔大小相同就好了,这个层都是边框,你画了个孔, ...

个人认为直接画个圈是不严谨的,是个坑,首先内层的铜怎么避开是个问题?钻的时候就就露铜了(除非你所有层全部手动避开),容易短路了,最好画禁布区,要不内层平面铜是不会自动避开的。
    而对于有些项目是只画了一个圈的,或者只是两层板,或者你在设计时就有意全部避开了,或者板厂光绘检查处理了,建议最好不要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
“画个圈就好了”的前提是您已经处理了相关问题,否则并非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直接画个圈是不严谨的,是个坑,首先内层的铜怎么避开是个问题?钻的时候就就露铜了(除非你所有 ...

也对,我现在很少做很多层的板子了,所以一般都不处理了,自己注意点就好了,多层板一般再在route keepout层画一个圈,比outline层的稍微大一点,一般打个20mil左右吧,这样走线和铜皮就能避开这个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