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复用时,元件位置错乱,求解~!

楼主(2018-01-16):
模块复用时,元件位置错乱,求解~!如图:

复用后

复用后

网友:
都是一样的值,你一个个来啊,都一起整就随机了,位号并不代表就一定是一起的,

有些还有后面补漏的器件,位号也不是顺序的,你说他不是同一模块吗?

网友:
ALLEGRO自带的这个功能还需完善,经常会有这种问题,最好是通过SKILL去复用模块,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
模块复用只和器件封装信息有关,假如模块复用的时候有连接走线,那么会按照走线连接,一起过来,这样在复用的时候会更好.

网友:
    有时候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8-03-30):
    因为device值一样,软件没有思考能力的,他只认相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