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在看一个别人的板子,发现内层只有走线的通孔才会显示。。。。。。

楼主(2018-01-16):
    如图,在看一个别人的板子,发现内层只有走线的通孔才会显示,没有走线的孔都只剩drill没有焊盘了,这是什么操作。。。求指教

网友A:
    点进去,随便勾几个勾,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进去,随便勾几个勾,试一下

    nice!!! 可以了,不过调出来之后,一大堆的DRC ,line和via的,这个隐藏了对生产后板子没影响么?隐藏了,打板的时候内层也不会有这些焊盘的?

网友B:
    生产时,内层会默认去盘的,就是那一层中没有使用到的焊盘自动去掉。所以,在设计时只要保证LINE TO HOLE在可制造的范围内就行,不用再考虑LINE TO VIA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时,内层会默认去盘的,就是那一层中没有使用到的焊盘自动去掉。所以,在设计时只要保证LINE TO HOLE在 ...

    好的,多谢~

网友:
    去不去焊盘是你出光绘的时候设置的,楼上的只是一个显示问题。忽略无用焊盘,那这个via在没有当层走线的时候就会默认为一个hole,via  to cline  hole to cline,两个的规则在CM中是不同的。。。

网友:
    调下颜色就能实现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我做过几次,都是用在BGA两PIN比较小,必须要过线但两孔之间的距离不够,可以有条件的使用不同的孔,比如信号线只接L3层,那L4,L5,L6几层的焊盘可以改小,那其它的网络如果走在L4,L5,L6层经过距离就会变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