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板發包

楼主(2018-01-16):
请教各位 LAYOUT 软板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或是提供的GERBER要特殊设计,还是像平常一样PCB的LAYOUT就好

网友:
差不多吧,主要是工艺不一样。

网友:
如果只做单纯软板不做软硬结合板,像平常一样就好,只是软板要注意很多设计问题,比如说是否要覆盖膜、覆盖膜公差、制程工艺啊这些都要考虑在内

网友:
画还是一样画,GERBER还是一样出,只是制作工艺要说明清楚

网友(2022-09-16):
    相關提醒
    1.需設計有補強板,補強板由金手指向板內延伸40 mil不能打via
2.彎折區區域也不能打via 及需加白線 請ME同仁提供DXF
    3.金手指pad出來可以補上20mil
    4.金手指離成型邊(Outline)至少0.15mm,避免下料過程中導致翹金的問題(請告知機構改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