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出现的same net spacing问题

楼主(2018-01-17):
大家都没有碰到这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用的版本是166.079
Same net spacing不show DRC出来,
1,Analyze mode设置

2,Option打开了

3,规则也有套用

4,走线时是这样,没有DRC出现

网友A:
SAME NET SPACING 只对同一网络的两个不同走线轨迹起作用,你图中所示为同一走线轨迹,所以不会报DRC ,如果是还存在另一个跟它同网络的走线,是会产生DRC的

网友:
收回刚才的回复,同一轨迹也还是会产生DRC,但是有时显示有时不能显示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太完善

网友:
刚才试了下,还真是这样的,一会报错,一会没的,挺诡异的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既然是绕等长,可不可以把绕等长的间距就设置到需要满足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E NET SPACING 只对同一网络的两个不同走线轨迹起作用,你图中所示为同一走线轨迹,所以不会报DRC ,如 ...

报DRC的,设这个很大程度就是约束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既然是绕等长,可不可以把绕等长的间距就设置到需要满足的间距

用需求的间距来绕线这个是基本,但是报DRC是为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