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去除一引起小的GND铜皮(不是island)

楼主(2018-01-17):
allegro

楼主:
铺铜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铜皮,感觉没什么用,想把这些小铜皮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铺铜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铜皮,感觉没什么用,想把这些小铜皮去掉

可以把shape的间距规则设大点,或者把下面的数值改大点

网友:
    板子最好不要整板铺铜

网友:
    一般确实不整板铺铜,就是担心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不要整板铺铜

网友:
    整板铺铜在很多设计中是很好的屏蔽和隔离方式,本身是没什么毛病。楼主提到的问题可以通过把SHAPE隔离宽度设置大一点或者是使用掏SHAPE的方式去去除

网友:
    三楼正解,使用shape里面的manual void相关指令也可以修改多余的铜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shape的间距规则设大点,或者把下面的数值改大点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用掏Shape的方式!

网友(2018-02-27):
    用菜单栏shape volid poly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