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UIPopupDefine定义的右键菜单,怎样能得到点击的名字

楼主(2018-01-17):
右击菜单,能得到点击的值?
如右键有Done,cancel,我点击的是Done,后台能返回是Done,知道点的是DONE,因为要对这个值处理
@deargds @tiny丨Y @wg2005 感谢

网友A:
不太清楚你问的啥,或者我解决不了,这里有个范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问的啥,或者我解决不了,这里有个范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目的:所有netclass名放入右键功能,(点击cline,提取网络,网络就加入到点击的netclass中。)
函数:axlUIPopupDefine一般结构为((“菜单名”  需要调用的函数)
问题
我是想获取brd,规则中创建的netclass名字提取出来(得到一个list,调用的函数名一样),放入右击的功能,我现在把所有右键点击都调用同样一个函数,这就必须去判断我点的是哪个netclass了。(之前做的都是一个菜单一个函数名是列举的方法)或者有啥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所有netclass名放入右键功能,(点击cline,提取网络,网络就加入到点击的netclass中。)
函数:a ...

其实我并不懂skill的函数 帮不到你

网友B:
procedure( hh(ag) println(ag))
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ff" "hh(1)") list("cc" "hh(2)")))
axlUIPopupSet(p)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 hh(ag) println(ag))
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ff" "hh(1)") list("cc" "hh(2)") ...

好像hh(1)中
hh(这个里面只能是数字,不能是字符串)hh("pw")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