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板并排三个继电器有间距要求吗?

楼主(2018-01-17):
请问电源板并排三个继电器有间距要求吗?继电器与继电器之间有没有间距要求?

网友A:
看你继电器后端控制的信号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继电器后端控制的信号要求是什么

是在电源插座上的继电器,控制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电源插座上的继电器,控制开关的

估计是问你是不是强电,按安规来做啊

网友:
看继电器与继电器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继电器后端控制的信号要求是什么

认证会员是不是回帖数量有指标要求?

网友:
弱电随便你怎么摆

网友:
同型号的继电器一般之间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