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16.6的软件是否遇到过下面的问题?

楼主(2018-01-17):
allegro中设置等长(SigXplorer),这个功能不能用,只能用PIN PAIR设置5 Y( c* q, N1 w1 g* J

网友:
change editor,勾选high speed选项

网友:
不是可以设置个组,然后设置一个参考,组内所有都可以参考这个设置?

网友:
是不是XNET没有完全打通,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一直不了解其中的基本原理

网友:
这个是补丁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我现在版本是可以的,但是呢,真假器件swap不了,补丁不能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