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网络的安装孔,内层的焊盘最小可以减小到比孔径大多少?

楼主(2018-01-17):
内层的焊盘最小可以减小到比孔径大多少?

网友:
内层可以不用焊盘的

网友:
孔的加工误差+铜皮加工的最小宽度

网友:
无网络的定位孔,可以用非金属化孔啊,一般8mil可以吧,有空间整10mil以上吧

网友A:
    我觉得最好和外层一样大,要不拧螺丝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把叠层挤压短路。

网友:
    有一种模式可以选择内层的孔不连接网络时加工出来没有焊盘(setup_unused pad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和外层一样大,要不拧螺丝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把叠层挤压短路。

    你这么用力有想过PCB板的感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用力有想过PCB板的感受吗

网友:
    内层可以不做焊盘,加上route keep out 和表层焊盘一般大即可

网友:
    设置内层隐藏焊盘就行了,然后设置一下内层走线、铜皮到hole的间距。

网友:
    5楼说的没错。比如第二层是电源的情况下,螺丝孔那里要么挖空,要么铺地,否则挺容易短路的~~~20%的短路几率,量产的时候也受不了啊

网友:
    内层不需要焊盘,但是孔壁到铜的间距是有要求的,样板8层以下5.5,以上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