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pture中建立特殊元件封装

楼主(2018-01-18):
    请教:在capture中怎么建立特殊元件封装呢?比如下图这种我就有几个疑问
1、内部结构中的二极管符号是怎么建立的?我在建库的时候只看见IEEE symbol中有三角符号,可是想添加那一条竖线,却总是超长,因为三角符号不是按照栅格画的;
2、两个三极管之间的那条连接横线怎么建立的?我用place-line命令,但是抓取的总是竖线的端点,不能抓取三角的端点;
3、在这个图中有网络连接的实心点,这个实心点是怎么建立的呢?
    我是小白,刚开始学习这个,求指教!

网友A:
    我也是小白,看到这个自己去试了下,是可以实现的。按格点来啊

网友B:
1、画线用格点控制就好了,画完在把格点显示改回去

    2、按住shift建试下,画完修改属性

    3、有网络的是pin吧,有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可以随便找个Part,你点击看他属性是什么,你就画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看到这个自己去试了下,是可以实现的。按格点来啊

    谢谢,其实我的本意是我的图中的线状二极管原作者没有按照栅格来设计,原来的二极管的尖端是在一个栅格的中心位置,所以我不太明白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画线用格点控制就好了,画完在把格点显示改回去

2、按住shift建试下,画完修改属性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是可以画出来,但是要比原作者画的占据更大的位置。我调出了自带库中其他类似的封装,发现别人设计应该是关掉了栅格抓取,而连接节点是使用的缩小的圆,同时关闭栅格捕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是可以画出来,但是要比原作者画的占据更大的位置。我调出了自带库中其他类似的封 ...

    主要知道大概怎么弄就好了,一些细节处理的,你要是有时间你去整多漂亮都行的 (原理图封装不一定要画多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画线用格点控制就好了,画完在把格点显示改回去

    2、按住shift建试下,画完修改属性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