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move器件连接显示器很缓慢问题

楼主(2018-01-19):
以前画PCB一致直接在笔记本上面,用的也是很普通一款联想鼠标
最近连接显示器 显示器分辨率1920*1080  鼠标换成 罗技G100s dpi大约2000
发现PCB移动鼠标没问题 但是move移动器件发现会特别缓慢 延迟  即鼠标过去了 器件移动半天才反应过来
不使用显示器 直接看笔记本没问题
投影显示器 笔记本 ,分辨率与笔记本相同为1366*768 现象有所缓解
感觉更改鼠标dpi没有改善,反而使用很普通的鼠标没啥问题
大家有碰到这个奇怪的现象么???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
    不要用大十字光标,用小的,最小的

网友:
    openGL,好像也不能用大光标

楼主:
    用不同鼠标感觉没事 反而 dpi很大鼠标不行

楼主:
    更新了显卡驱动不行

楼主:
    感觉键盘没有问题,但是鼠标移动总是慢

楼主:
    修改了鼠标回报率似乎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是笔记本厂家提供的驱动吧? 把驱动卸载,务必卸载,再去nvidia或者ATI官方去下载驱动安装。 我也遇到类一些显示问题,我是intel集显,把联想提供的驱动卸载掉,必须卸载掉,然后去intel官方下载最新驱动安装,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