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3的ODT功能只存在DQ,DQS和DM中,而这三个信号不存在多DRAM颗粒共用,如何抑制反射

楼主(2018-01-19):
首先引用别的资料上的一段话:“ODT电阻实际是放置在DRAM颗粒当中。在DRAM颗粒工作时系统会把ODT屏蔽,而对于暂时不工作的DRAM颗粒则打开ODT以减少信号的反射。由此DDRx 内存控制器可以通过 ODT 同时管理所有内存颗粒引脚的信号终结,并且阻抗值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内存控制器可以根据系统内干扰信号的强度自动调整阻值的大小。”
如题,DDR2和DDR3的ODT功能只存在DQ,DQS和DM中,而这三个信号不存在多颗粒共用情况,都是每片DRAM颗粒独立工作,怎么能起到抑制反射的作用呢?

网友:
有些资料上说反射主要是阻抗不连续引起的,阻抗匹配了理论上就不会反射了

网友A:
如果是一對一最好了,這樣狀況會比共用單純。ODT還是需要,默認設定60ohm會比較安全一點。為什麼這樣?因為controller與memory當初設計就不是針對點對點這種單一情況設計,所以預留了很多ODT組值可調,是因為不同拓撲與顆粒的組合與走線長短都會影響到ODT阻值的選用。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對一最好了,這樣狀況會比共用單純。ODT還是需要,默認設定60ohm會比較安全一點。為什麼這樣?因為 ...

你好,可能你并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意思,我的意思是ODT存在于点对点的数据线上,而不是存在于点对多的地址及控制线上,这个时候ODT在数据线当中如何起到抑制反射作用呢?或者说数据线当中的反射来自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能你并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意思,我的意思是ODT存在于点对点的数据线上,而不是存在于点对多的地址 ...

其實我的認知是,DDR3的數據線,也是針對一對多的設計,例如4個rank的設計,就是一組DQ/DQS/DM需要接到4顆DDR chip IC,所以反射是從這邊來的。
我在回答你的問題時,其實我心中也有疑問,為什麼CA/CTL是一對多的設計,但是卻沒有ODT,這樣有點浪費空間。希望有高人可以解答。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的認知是,DDR3的數據線,也是針對一對多的設計,例如4個rank的設計,就是一組DQ/DQS/DM需要接到4 ...

关于你的疑问有一个帖子专门讨论过,基本观点都是:数据线是双向传输的,而CA/CTL是单向传输的。地址如下:http://www.pcbtime.com/thread-8108-1-1.html如果根据这个观点,那么ODT的作用并不是为了抑制一对多导致分支之间的反射,应该是为了抑制上一个传输到接收端的bit的反射对下一个发送端的bit造成影响。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此外,关于你提到的多RANK共数据线的问题,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吧,例如RANK0为0-31,RANK1为32-63,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存在共数据线的情况。由于我做的几乎都是嵌入式处理器,多RANK的主控目前还没有接触过,所以不知道是否正确,我对RANK的理解就是,1个CS对应一个RANK。如果不正确,也请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你的疑问有一个帖子专门讨论过,基本观点都是:数据线是双向传输的,而CA/CTL是单向传输的。地址如下 ...

謝謝您提供的連結。
1個CS的確就是對應一個RANK,但是一個RANK沒有0~31, 32~63的區隔。您可以到JEDEC下載DDR3 SODIMM的參考線路與board file,可以看到多RANK設計。
JEDEC免費註冊,註冊完可以免費下載。
https://www.jedec.org/standards-documents/focus/memory-module-designs-dimms/ddr3/all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提供的連結。
1個CS的確就是對應一個RANK,但是一個RANK沒有0~31, 32~63的區隔。您可以到JEDEC下 ...

好的,感谢感谢,关于DDR3的layout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对于数据线我们采用内部的ODT保证信号完整性,而CA/CTL/CMD一般采用Fly-by layout,那么出现一个问题,在有的设计中会在最后一个DRAM颗粒端加VTT做上拉,类似于ODT,而有的却加的RC滤波(见附图),这两种方式区别在哪,如果知道也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這個不是RC濾波,RC濾波的R需要串在訊號上才叫做RC濾波。
這是RC termination。CA/CTL在訊號沒有變動時,看到的是開路,有訊號在傳輸時,看到的是49.9ohm。
效果跟只接49.9ohm下地一樣,只是這樣的話,會比較耗電。電容的目的是隔直流。

不過我不知道這種效果跟VTT比起來哪個好。我猜要這樣做是要省VTT IC的錢吧?有用RC termination的設計有放VTT IC嗎?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是RC濾波,RC濾波的R需要串在訊號上才叫做RC濾波。
這是RC termination。CA/CTL在訊號沒有變動時, ...

了解,这地方的确不是RC滤波,感谢你给出的解释,对这一点更加清楚了。采用RC端接方式的已经没有VTT IC了,而且后期RC端接已经被NC了,实际工作时候CA/CTL/CMD上没有任何端接;

RC端接是拉到地,RTT端接是拉到VTT,而VTT=VDDR/2,这里为什么会使用VDDR/2作为上拉,能帮忙解释吗?
此外,这两种端接对信号的改善效果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我的理解是上拉能够改善rise time和overshoot,下拉可以改善fall time和undershoot,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A:
其實你現在問的問題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希望有高手出來解釋。
不曉得是不是DDR的SSTL驅動方式的關係造成他有不同的終端接法?

xy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現在問的問題也是我不懂的地方,希望有高手出來解釋。
不曉得是不是DDR的SSTL驅動方式的關係造成他 ...

找了一下资料,跟你猜测的差不多,与SSTL驱动器有关,目前只找到了DDR2中关于这一段的解释,DDR2-SSTL-18标准的确存在很多种端接方式,但是没有讲到RC端接,RC端接方式应该只有DDR3才有(猜测,没有找到参考资料),端接方式选取静等高手解答~~参考资料如下:
http://xilinx.eetrend.com/blog/10582

楼主:
帖子不要沉。。。。期待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