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数据时负片和正片的区别

楼主(2018-01-19):
请教下各位,导出gerber数据时,负片和正片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跟残铜率有关呢,残铜率高导出正片,节约腐蚀剂,环保?

还有,是不是为了不出差错,可以都导出正片吗,好生产吗?

网友A:
你出正片和负片都是可以的,只是正负片的显示方式相反而已。正片所见即所得,负片则是看不见的就是有的,看得见的就是避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正片和负片都是可以的,只是正负片的显示方式相反而已。正片所见即所得,负片则是看不见的就是有的,看 ...

谢谢回复,那什么时候出负片好些,什么时候出正片好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什么时候出负片好些,什么时候出正片好些呢?

平面层使用正片铺铜数据量会比较大,板子大了就会显得比较卡,如缩放界面或打孔的时候反应会比较慢,而负片则不会,板子越大体现得越明显。这个用那个看个人习惯喜好,一般用正片的人比较多,负片有时候内层电源通道被过孔打断或通道太小了可能都不知道,而且使用负片过孔和通孔焊盘都必须设置热风焊盘和反盘,而正片则可设可不设都OK,负片如果理解不到位出gerber还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负片需要注意的东西比较多,但如果理解了也就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层使用正片铺铜数据量会比较大,板子大了就会显得比较卡,如缩放界面或打孔的时候反应会比较慢,而负 ...

谢谢前辈回复得这么详细,我还一直以为导负片跟环保有关,残铜率少节约腐蚀剂呢

网友:
电源层、地层一般用负片。正片和负片在某些情况下是不一样的,负片制作的覆铜区更大,在电源层不容易发生过孔隔断问题。

网友:
楼上提到的点也很重要,负片因为是用ANTIPAD和THERMAL PAD,所以连接区域和散热性会好一点

网友:
按照电源地来区分正负片的使用过于片面,如果你做正片,但设定的shape与其他的间距与负片的antipad大小一样,那就没差别了,如果你都理解了两种设置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数据量大小的区别

网友:
正片和负片跟残铜率没多大关系,主要还是占用电脑系统资源有关,正片占用电脑系统资源肯定要大一些。不过现在电脑处理能力都非常先进咯,卡顿几乎忽略不计。以前电脑配置低板子又比较复杂卡顿就比较明显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