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EMC不合格

楼主(2018-01-20):
       目前有个项目在测试电源EMC不合格(启动和掉电压的测试项)
   输入电压24V通过一个稳压管输出11.5V电压,采用LIN芯片MCP2021自带的稳压器功能输出5V电压.5V给单片机等电路供电

MCP2021:对VREG的电容的ESR有要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输出不稳定,进而影响后面的单片机.

    热心人!: 5.0
    把原理圖細面那些註釋看一遍!^_^
    热心人!: 5
    哪條法規?哪個測項?

楼主:
ISO 16750-2:2010(E)
    Reset behaviour at voltage drop
    Starting profile
    补充一点:断电重新上电后就正常,如果不断电就不正常,产品无反应。

网友:
    等待高手来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規範和芯片規格,應該是掉電造成 MCU 不正常,MCU 沒被重置Reset)到。需要檢查 MCU 那邊的重置Reset)電路,及 MCU 的重置Reset)條件。

    其實,MCP2022A重置Reset)輸出管腳,你應該選擇這個型號會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規範和芯片規格,應該是掉電造成 MCU 不正常,MCU 沒被重置(Reset)到。需要檢查 MCU 那邊的重 ...

    不好意思 这几天有事才有时间看到,版主说的是单片机没有reset? 但我感觉是这颗lin芯片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头大~~~~~~
    目前的情况是没有用单片机来控制lin芯片的工作状态,CS/LWAKE 和FAULT/TXE 为高电平,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的 VREG 輸出是給 MCU 嗎?給了那些器件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这几天有事才有时间看到,版主说的是单片机没有reset? 但我感觉是这颗lin芯片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

    因為樓主說產品沒有反應,斷電後重新上電又正常,這個現象聽起來就很像是 MCU 當掉了。

    這種 Voltage Drop 本來就很容易造成系統當掉,如果 MCU 沒有適當的保護的話。

    要驗證 MCP2021A 有沒有死掉也不難,只要預留斷開 TXD 和 RXD 的跳線,測試失敗後不要斷電,接到另一片正常的板子就能知道它是否還活著。

也可以用示波器監看一下,測試時 VREG 5V Voltage Drop 的情況。

    因是短暫時間掉電壓,VBB 加個 10uF ~ 220uF 電容也可以試試,或許擋得掉。

芯片資料原理圖下面有這幾句話︰

Note

    • CREG, the load capacitor, should be ceramic or tantalum rated for extended temperatures, 1.0 – 22 μF. See Figure 2-1 to select the correct ESR.
    • CBAT is the filter capacitor for the external voltage supply. Typically 10 x CREG, with no ESR restriction. See Figure 1-6 to select the minimum recommended value for CBAT. The RTP value is added to the line resi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樓主說產品沒有反應,斷電後重新上電又正常,這個現象聽起來就很像是 MCU 當掉了。

這種 Voltage  ...

谢谢版主回复,我在VBB有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VREG的电容是贴片电容10uF,不满足VBB>10*VREG.我后续考虑:VBB再并联一个47uF试试,VREG的电容觉得10uF再减小不太合适。然后测试过程中用示波器观察VREG 5V的输出情况.
另外问下,图中的Rtp这个电阻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电阻是必须的吗?

网友:
    图中的 Rtp 这个电阻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电阻是必须的吗?

    MCP2025 的規格書有說明,並且提供了數個計算公式。

An external 43V transient suppressor (TVS) diode, between VBB and ground, with a transient protection resistor (RTP) in series with the battery supply and the VBB pin protects the device from power transients and ESD events greater than 43V (see Figure 1-9). The maximum value for the RTP protection resistor depends upon two parameters: the minimum voltage the part will start at, and the impacts of this RTP resistor on the VBB value, thus on the Bus recessive level and slopes. This leads to a set of three equations to fulfill.

网友(2018-03-06):
    楼主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啊  谢谢

楼主(2018-07-27):
    后续改了一版解决了,问题在输入+24V,和此芯片无关。
主要是优化了走线,特别是TVS管从选型和放置位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