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18-01-21):
哪位高手分析下各电阻的用途及放到倍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这是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不知道R4,R5,R6的作用。

网友A:
如果想单级放大倍数非常大,电阻了又不能取太大,太大带来的热噪声也大----->>>就是用T型网络。

用小的电阻获得大的增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单级放大倍数非常大,电阻了又不能取太大,太大带来的热噪声也大----->>>就是用T型网络。

用小的 ...

IN2那里没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2那里没有电阻?

IN2没这个电阻的话,岂不是增益无限大?

网友C:
    这个是脉冲次数检测吧

网友D:
Complex Feedback Networks

网友(点评):
哈!哈!頂置大過於推薦,對不起下面兩位了。小弟加分補償!^_^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mplex Feedback Networks

    狗大叔,你这是什么书啊???图片出处在哪里啊?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武林秘笈不小心掉出了兩頁!^_^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脉冲次数检测吧

网友:
    运放搞不懂。

网友(2018-02-26):
引用 网友D:
    Complex Feedback Networks

我关心的是里面的电容怎么选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