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狗中封装设计软件

楼主(2018-01-22):
请教一下各位:阿里狗中封装设计软件有没有入门的教学资料??

网友:
    这个和画PCB那边差不多的,你打开几个库,多整整,熟悉下菜单命令就好了

网友:
    论坛有相关资料,楼主可以参考下,希望对您有帮助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5ec2aecd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feb561fe

网友A:
    楼主用过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吗?在使用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绘制元件库符号时在导出元件的时候出现failed to export symbol的错误。请各位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周了。

网友(2018-02-28):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过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吗?在使用orcad library builder16.6.60绘制元件库符号时在导出元件 ...

手动添加可以解决不?

网友B(2019-07-23):
    有没有零基础做封装的教程啊,本人只会画板没做过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零基础做封装的教程啊,本人只会画板没做过封装

    绘画板,就会做封装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