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8-01-22):
红外接收管电流是怎么流的?红外管导通后,运放怎么放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请再看下....

网友B:
感觉像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电流放大电路

又查了下资料,这个放大器好像是互阻放大器...

网友C:
电流流向如图。电路是不是电压放大电路,是电流转电压的电路。V=IR!同相端的两个电阻是电压抬升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流向如图。电路是不是电压放大电路,是电流转电压的电路。V=IR!同相端的两个电阻是电压抬升电路。

...

如果V=IR,假设红外接收管的导通电流I=10mA,IR=22KV,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V=IR,假设红外接收管的导通电流I=10mA,IR=22KV,是这样吗?

不是!光电二极管放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典型的小电流放大电路。这个V=IR,I不是导通电流,是△I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光电二极管放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典型的小电流放大电路。这个V=IR,I不是导通电流,是△I值。

谢谢!这个ΔI怎么计算呢?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下....

网友C:
这个电流和输入信号,光电感管选型都有关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和输入信号,光电感管选型都有关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