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DDR3都用FLY BY

楼主(2018-01-22):
大家都知道DDR3设计通常使用Fly by 拓扑结构,但并非所有的DDR3都适合用Fly by 结构,具体情况要看芯片手册,看芯片是否支持读写平衡功能,如不支持则不能用FLY-BY结构;

网友:
    对对对对对。。一般如果是两片的使用T结构也可以。。4片及以上多使用Fly-BY

网友:
    路过的,一不小心又学习了。

网友(2018-03-08):
    又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