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3D规则避让问题

楼主(2018-01-22):
    ad 封装库中加载了STEP模型以后,器件间距规则不以丝印外框为准,而是以加入step模型为准,如果器件间距规则想以丝印外框为准,该怎么设置,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AD的情况不太清楚,不过一般间距检查好像不是以丝印为准的,丝印不是实体,有做很大的,既然有3D模型了,以3D模型来不是更准确吗??

网友B:
    AD里面规则检查没有3D规则检查的吧,没见过。丝印规则检查就有,快捷键D+R,然后找到相关选择设置,丝印到焊盘的间距和丝印到丝印的间距都可以设置。不过通常最后DRC时,不做着这两项检查。布局和调丝印自己把控下就好

楼主(2018-03-22):
引用 网友A:
AD的情况不太清楚,不过一般间距检查好像不是以丝印为准的,丝印不是实体,有做很大的,既然有3D模型了,以 ...

    cadence避让是以place bound 为准,AD没加3d模型前,确实以丝印外框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里面规则检查没有3D规则检查的吧,没见过。丝印规则检查就有,快捷键D+R,然后找到相关选择设置,丝印到 ...

    是的,一般丝印检查都没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