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释下图片中的两个+5v_s5

楼主(2018-01-22):
  如图片,能解释下为什么一个USB供电EN pin需要这样接

网友:
    看不懂,会不会接错了??

网友:
    不是有一行字在那邊嗎?

    2016/11/1……

网友:
    提示二︰

串在 Enable 上的電阻分別為 10K、20K、20K、30.1K……

网友A:
    延时启动,不让几个端口同时供电造成瞬时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启动,不让几个端口同时供电造成瞬时大电流

一语道破。

网友:
    但是有一点你们看到没有,电容上电瞬间是短路的啊,所有使能端都是高电平,然后等1.2VOK的时候,电容开始慢慢充电,因为电阻不同,充电速度不一样,从上到下一次变慢,最上面的10K 0.1uf 使能端先变低电平。所以要是延迟打开usb,那么usb设备是低电平使能?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標號不是寫 USB_ENx_L???

网友: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