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路由器的PCB,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18-01-22):
    向各位高手请教下,Layout路由器的PCB,需要学习哪些知识?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比如:EMI处理 叠层考虑 间距  布局 走线 等

楼主(2018-05-16):
引用 网友A:
哎,我画进知道如何做,真正让我写出来,不知道从何写起了

实力派系

网友A:
    哎,我画进知道如何做,真正让我写出来,不知道从何写起了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有线路由还是无线路由了,有线路由相对简单,注意网口ESD防护,差分走线就行了,但是无线路由器的话 ...

    谢谢 你的答复,大概明白了

网友B:
    看你是有线路由还是无线路由了,有线路由相对简单,注意网口ESD防护,差分走线就行了,但是无线路由器的话,重点就在RF部分的阻抗控制,EMI处理

网友(2018-01-24):
    熟能生巧啊。。。。。。。。靠经验积累

网友:
    主要是外部接口 GND 隔离要做好,差分走线方面注意间距和等长

网友:
    百度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个类似的板子来看看的啊

就是没有

网友C:
    可以找个类似的板子来看看的啊

网友:
    :lol:lol都学,技多不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