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EMC,模组干扰问题

楼主(2018-01-22):
由于过EMC,模组干扰大,就在FPC排线上一面走线,另一面铺了整层的地。表面还涂了屏幕层。
新排线装上后,图像有横条纹?
FPC排线上铺地会导致横条纹,还是涂了屏幕层会导致横条纹?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你想一下,下面有地、上面塗了屏蔽層,疊構Stacking)會變成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下,下面有地、上面塗了屏蔽層,疊構(Stacking)會變成什麼東西???

不太懂,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走線在表面下面有地的叫 Microstrip;走線被包夾在中間、上下都有地的叫 Strip Line

我不清楚樓主在 FPC 上的訊號有多快,這種疊構Stacking)上改變會影響阻抗,通常對高速訊號衝擊較大。

所以,「阿婆」(Apple)「愛賠的」(iPad)的方案是用同軸電纜Coaxial Cable)。

當然這種做法成本貴很多,你的老闆肯定會吐血的。

改變一下線寬及線距的關係調整阻抗,或許有點機會改善,但我不是很確定,因為沒有太多的實務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線在表面下面有地的叫 Microstrip Line;走線被包夾在中間、上下都有地的叫 Strip Line。

我不清楚樓 ...

摄像头的最高频率是97M,
如何解决?让FPC工厂做单端50欧的阻抗?去掉铺地?去掉屏蔽层?
优先试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的最高频率是97M,
如何解决?让FPC工厂做单端50欧的阻抗?去掉铺地?去掉屏蔽层?
优先试哪个

屏蔽塗層是較難控制及未知的部份,還沒請教樓主是哪種介面?

网友:
日寇村田電子muRata)的 EMC 方案介紹

共模電感Common Choke)有加嗎?

网友:
让 FPC 工厂做单端 50 欧的阻抗?

屏蔽軟板介紹

http://www.china-fpc.net/NewsDetails-166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寇村田電子(muRata)的 EMC 方案介紹

共模電感(Common Choke)有加嗎?

有用TDK的共模电感

网友:
摄像头?当时做5寸MIPI屏时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2家供应商,同样的做软件FPC线材的工艺要求,FPC双面都做了电磁膜接地屏蔽及阻抗要求,调试时2家的显示出来的图像都有问题,后面把LCD的MIPI的频率降了些,一家做出来的有问题,会显示不良,一家是OK的,让他们家的工程师拿另一家OK的FPC回去分析也分析不出啥问题,最后只能XX掉,技术水平有限,说白的也搞不懂啥问题!

网友:
新排线?意思是旧排线没有问题吗?那样最好是对比下两种排线的差异,这样比较容易找出问题。另外高频信号通常是必须做阻抗的

网友:
什么干扰啊,

网友:
这是串扰吧

网友:
测试分析,是什么信号造成的。再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2018-03-06):
共模干扰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