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出的gerber数据缺失 求解决

楼主(2018-01-22):
一个pcb一个cam350

网友A:
看下你PCB上是MANUFACTURING\PHOTOPLOT_OUTLINE是否没有将整个板子框住,如果没有将PHOTOPLOT_OUTLINE的区域拉大一些包住整个板子,然后重新输出gerber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如果去掉不用这个框,会省去好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PCB上是MANUFACTURING\PHOTOPLOT_OUTLINE是否没有将整个板子框住,如果没有将PHOTOPLOT_OUTLINE的区 ...

谢谢!已解决  改版  不知道他们谁加的!

网友:
了解一下,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真心心塞

网友:
db check了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8-05-05):
    出光绘的时候要检查一下PHOTOPLOT_OUTLINE有多大,可以搞一个归档框一样的东西,每次出光绘之前放一个,就不会出错了。